2块板.不懂

楼主(2010-10-11):
一块ASUS P5PL2-E..775针的.在滚动条那里死活不进系统.啥都换了还是不行.这是南北桥分开的..这问题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引起的?还有一块捷波的K8T7P (754)板.进系统玩一会就会不定时的黑屏..换了其他东西也一样,排除温度问题.而且在系统关了机..马上开机是不跑码的..要等几十秒在开才跑码亮机..啥问题呢?

网友:
第一块板已经搞好..南桥问题.用我自己花100多块买来的吹枪对着南桥吹了8分钟左右..现在已经可以进系统.美中不足的是在按装GHOST过程比别的板要慢一点..大概要15分才装完.不过进系统和在系统操作一点都不慢.第2块我判断是北桥老化..一但温度稍微升高一点就黑屏..并且要冷却一会才亮机.直接垃圾堆去.

网友:
楼主能具体介绍你用的吹枪吗?哪买的?全名叫什么?怎么用?我也想买个简单的加焊桥的工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