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的板子,挡内存并掉电,求解!

楼主(2010-10-11):
今遇到一块945PL的板子,上电跑C1但不过内存,过一会就掉电,电压时钟啥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桥也焊了,还是不行。望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谢了!

网友:
楼主 不插内存会掉电吗?

网友:
不插内存也掉,掉一下后过个几秒钟然后在自动上电,然后再掉在上,一直这样反复。无奈呀!

网友:
     还会自动上电?????  你确定不?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在查一下cpu座。

网友:
看下上拉1。25正常不,看下I/O和南桥。

网友:
哦945的上拉是0。9V供电1。8V都要看下,CPU座也有可能。

网友:
是呀,就是一直的反复掉电然后再上电,I/O也换过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内存的总线时钟与总线数据这两个信号的电压看一下

网友:
还有3.3v SPD 的工作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内存是好的不 ?   你换跟内存试下

网友:
我看到过有过开机电路出问题的,他的触发开关那里的值不对,触发后那里的值比较小,就好像开机又关机,又开机,又关机,这样的情况,你看看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网友:
触发点那里你查了没有 如果值小的话 导致电路以为你是在不停的开关机哦

网友:
嗯 楼上说得没错  内存的1.25  2.5出来了没 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3.3V时钟正常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