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 花屏

楼主(2010-10-11):
今天接到几台联想L151 的液晶, 问题都是花屏的,用驱动板代换过都是液晶屏的问题,屏型号是LTM150X0的那种,有些屏上半部分还是有显示的,在网上查了下这种是是这种屏的通病,不知道哪位有修好过这种问题的,急等!!!!!
通病

网友:
屏程序重刷了没有?》?我有几台显示器花屏,都是刷了就好了

网友:
就是刷程序 就好了

网友:
我用自己的通用板试它的屏还是一样的问题,那肯定是屏的问题啊。驱动板肯定是好的,你是说屏刷程序还是板刷程序。

网友:
难道屏还可以刷程序的吗?

网友:
屏当然可以刷,屏显电路上也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