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0903BDG的管子,可以拿什么代(CPU供电的)

楼主(2010-10-11):
问下0903BDG的管子,可以拿什么代(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是!

网友:
这种管子太多可以买到,,,,比如09N03之类的,只要是CPU供电上的基本都可以的

网友:
o 哦06N03的可以么,我们这有90多片废板就是找不到0903的!

网友:
蛮常见的N沟道型场管嘛,随便换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板上CPU供电处的N沟道MO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