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 USB板问题

楼主(2010-10-11):
在这块板上有4个J598的场管,测到S极18V    G极18V     为什么D极却没有电压输出?小弟新手,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换了两个TL1451后,5V出来了,但3.3V和12V都没有出来,后查得TL1451有一路控制信号断路,此信号修好后,OK.

网友:
这4个场管的控制芯片是TL1451,我换完之后,现有只有一个管子,有了输出电压,其余3个还是没有电压输出,请各位给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已解决,是TL1451到场管的的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编辑一下求助标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