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进水 高手快来!!!!!

楼主(2010-10-11):
手里有个联想旭日125 客户拿来说进水了 没有3v 5v供电芯片是max1999 进水的地方正好是max1999的芯片上清理还是不行 别的地方没有进水的 max1999没有主供电 不知 主供电经过什么电压到max1999芯片上 不知怎么修我是新手 不知哪位老师修过     谁有联想旭日125电路图小弟我慢慢研究  在这谢谢了

网友:
主供电是从公供点过来的,也就是适配器通过保隔电路处的电压,除此之外还要看一下3、4脚的开启信号是否有3、3V;  6脚的开关控制是否为高电平;  17脚VCC是否有电压,只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3V、5V才有可能出来!个人看法,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谅解,谢谢!
笔记本专业维修论坛(117887533),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另附图纸!

旭日125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