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不开机

楼主(2010-10-11):
联想的 昭阳E43L的 接电源上无负载 开机闪一下  一直按快关 等量 电流到0.09就定在这。、。。。。3 5V正常 时钟信号也有。。。

网友:
继续向下查3  5V的负载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根据工作时序分析

网友:
EC的工作也正常的啊  到现在没修好 急死了。。。。。。无负载小弟就没修好过- -!什么情况会引起无负载呢- -!

网友(2011-07-08):
这机器的开机芯片是哪个啊?

网友(2012-02-18):
刷BIOS试试吧

网友(2013-05-16):
我换了EC开机了、但是、一下子又烧了、再换一个依旧、准备再定一个型号一模一样的回来试试、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