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瞬间保护

楼主(2010-10-11):
映泰 MCP6P-M2 刚刚拿到手测得12v对地短路   换了个下管好了 但是还是涛声依旧  怀疑是桥有问题 此板为独桥  不接12v  诊断卡显示有电压  接12v只有3.3V测得usb口  D- 对地阻止为670 D+为780  目前无思路望高手指点下 谢谢  跪求中。。。。。。

网友:
不插小4PIN会保护吗?查查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D- D+的对地阻值相差100多,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cpu4pin不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usb线不对。换个南桥先。

网友:
不插CPU4针不保护,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是发现CPU坏了。主板没问题。

还有一次是显卡12V对地短路,你拔了显卡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接12V上电烧 (烧坏了别找我)

网友:
看样子是桥挂了,可以不上CPU测下电感有无短路,接着再测桥上的电容了,但死的机会很大啊

网友:
我发现我落伍了,好多都不会啊

网友:
也有可能cpu供电短路 电源垃圾导致紫线5v突然升高挂了南桥

网友:
不插4PIN不保护的话看看是不是CPU电压部分的上管击穿把下管烧坏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
   是好的换主板侧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内存插槽的原因,

网友:
先修短路啊,你管其他的做什么

网友:
LZ的板子是上P4就保护还是12V短路吖?上P4就短路就先排除CPU核心供电电路,换了下管不行,应该是上管GS极导通了。测下哪个上管短了,把它换了。不行在把电源IC与换了。

网友:
楼上有理,可以查一下各个场管的G极对地二极体值看看。
一般如果12V对地短路,一般是上管损坏。这个管子的DS极短路。而且这个管子的G极也会跟眷一起短路,所以测量G极的对地阻值能测试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了下管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瞬间保护   麻烦各位看清楚再答 不要起哄

网友:
先按12V短路把短路修了再确定是不是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