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板后的问题

楼主(2010-10-11):
我自用的液晶,换了通用版啊GM2621,免烧写的,用了半年多,开始出现在开机没进系统的时候,屏显示是错位的,进系统就正常了,然后用没几天就不显了,这不又换一块2621,这块板用才不到半个月,症状和上块通用板一样了,进系统前显示错位,怎么个错位法呢,比如第一屏最上方应该显示5200  128M的显卡,再显示处理器多大,再显示内存多大,最后一行显示按DEL进BIOS,而现在是显示,开头就显示内存512M,等到显示按DEL进BIOS只有,大约能空两行,再显示5200  128M显卡的信息。显示CPU大小的行就没有了,进BIOS也是这样,开始的几行到了屏幕的最下方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呢,刚换上2621的时候不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换台主机试下就一目了然。

网友:
主机换好几个了,好像个别的主机也不这样,大多是这样的,这个显示器是我维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