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256M/128/B/GB3显卡VID口没输出!

楼主(2010-10-11):
昨天收到六张显卡,搞好了五张,就差这张7300GT的显卡,能识别,就是不亮屏,经检查,VID 口中间的三对没电压,两个口都一样,郁闷中!

网友:
VGA正常的话,查下DVI旁边的门转换电路

网友:
查一下与16脚相连的三极管有没问题,如果正常就是G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