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FX-M7主板CMS电池边的元件参数谁有。

楼主(2010-10-11):
接到一块主板,精英648FX-M7 内存条检测不到,经目测发现是客户在拆电池里不小心把两个元件整掉了。。有没有谁知道的,或者手上有板的请拍个图上传一下。。谢谢。。
谢谢永和科技。。。参数正确。。装上后能正常开机了。。。

会员15190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帮不了你  没这个板~~~~SF我第一位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  翻箱倒柜的终于找到这块板了  见图

一个标的是 47R 或 47A      和 EC45电解电容边的那个 电阻一样的 (上图中的 1 位置)
另一个是 30A     和 U18(LM324) 左边的 R280 一样的

网友:
LZ看看出旁边有没有标啊。一般这里就是个贴片电容或是电阻 什么的。标了的话找个同样电路的换上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本体标示为 30A 的是 精密电阻      阻值为 200Ω
                   47A 的是 精密电阻       阻值 301Ω
                   47R 是普通贴片      阻值 47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