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触发掉电 保护

楼主(2010-10-11):
   待机电流为0.03  按触发建后,电流上到0.5左右,瞬间就掉下来了,待机变成0。01 ,要重插一下电源头再能再次触发。上CPU或假负载,故障也一样。
反复触发量板上的供电都产生了,CPU核心供电也产生了。也没有供到有明显的短路。
待机为0。03时,3。3V 和5V正常输出。触发后都变成0.几V了。

网友:
先仔细观察一下板上有无腐蚀的元件,以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故障给你说的一样,如果没有元件损坏的话,可先加焊一下CPU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EXTPWR 正常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已经修复,,原来是温控ICmax1989 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学习一下。因为我也遇到过。但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