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4奇怪故障

楼主(2010-10-11):
此机器故障为进系统时到Windons滚动条时就死机,但能正常进PE,硬盘、内存换过,重新分过区,装过系统,故障还是依旧,这是一台二修机器,南桥被做过,全板主要芯片也都被加焊过,到我们这儿修搞了一天都还是原来故障,实在没主意了,正准备换南桥,但也不敢确定是它的问题,所以特来此请教各位一下,到底是哪的问题,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桥,楼主

网友:
光解硬盘看能不能进系统啊 有可能某个外设坏了

网友:
外设全没接,我是用裸板点的呀

网友:
上次修一个一个台式机进系统度进度条就重启,中毒的,把硬盘低格了就好了

网友:
就只接了一个硬盘和外接显示器

网友:
光裸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