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 有LOGO 音,无显示

楼主(2010-10-11):
华硕Z99 有LOGO 音,无显示,重做了北桥,彻底不开机了,不跑CPU 。换了两个新的跟楼主一样的状况,重做北桥彻底不亮了。不跑CPU 了。定了两个新的MCP67MD-A2回来,按无铅做的,北桥正反面都起鼓了。故障依旧!!! 请问哪个做过的,温度多少???
华硕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A8S的,独显的,也是开机有LOGO音无显示,换屏换线,外接都无显,准备动显卡了

网友:
鼓包了 十有八九都坏了

网友:
晕 楼主的BGA技术看起来不过关啊

网友:
都鼓了,估计是没戏了,一般我们无铅的就265度,也不会鼓呀,是不是时间没设好

网友:
我们的一般260就行了,鼓了肯定不行了,有没有测过屏信号啊

网友:
有LOGO 音说明系统已正常启动,再外接个显示器排除下是不是显示器坏了!楼主做BGA也不要太相信显示的温度,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的!

网友:
华硕只要是带显卡的机器就是把显卡板拿掉也可以听到LOGO音的

网友:
MCP67 这个要是三桥合一的摘下来重植和换新桥很少有能亮机的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们只是在主板上加焊 温度不要过高 可以亮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定的这个型号桥是假的不成?

网友:
单桥的就是北桥容易虚,一般加焊都能好,听说这个芯片怕高温,一定要小心,这个芯片在好几种机子上我都换过,不过是零成功率!

网友:
不会是屏暗吧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不管怎么做 把桥内部的问题控制在230左右 绝对没有虚焊的 LZ作的时候可能没有烤哈桥,升温的时候过猛了

网友:
鼓起来就是坏了要换一个 注意在芯片上面放张隔热纸

网友:
这板子薄,温度不能按照无铅的做,我做过Z99显卡板 就鼓包了,没办法买新芯片按照有铅的温度做 没事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Z99 的,做完显卡一样,后来重做北桥OK了,你现在都鼓起来了,希望不是很大了。

网友:
晕 一般无铅的 最好不做 一般买有铅的 鼓包 100%坏了

网友:
唉,,,买回的芯片至少烤一下再上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