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板载声卡

楼主(2010-10-11):
如题,板载声卡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BIOS里"AC97"是打开状态,请大师指点从何下手.

网友:
同型号代换上去,快过测试.打值.当然,第一步测试声卡供电5V那是必要的.

网友:
看不到有太多原因,换其他win7系统试试

网友:
查声卡工作需要的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南桥跟声卡的通信是否正常,都正常了再换芯片试试

网友:
修的价钱同买新的差不多,费时,不如买新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现准备按先电源再时钟的路子查一下,这是一块815的老板,主要是拿来练手。

网友:
在开机时会提示本机的设备的,你可以留意一下,看不清楚的可以暂停来看。

网友:
楼上兄弟在开机过程中怎么让它暂停呢。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