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IOS下可以看见硬盘,但是显示O兆。怎么修?

楼主(2010-10-11):
昨天接到一个硬盘,西数160G SATA接口的。在BIOS下可以看见硬盘,但是显示O兆。怎么修?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应该是固件有问题,找同型号匹配写

网友:
跑校准吧。别无选择

网友(2010-11-21):
试试MHDD的NHPA。

网友:
回复 网友A:

fw is bad, change pcb?

网友:
应该先用MHDD测试下看看,看HPA是否为亮,如果是就用NHPA命令恢复看看。如果恢复不了就要考虑换板或修复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