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10-11):
来自: 山东德州 来自 山东德州
液晶显示器维修重点笔记
一、 拆装
1、 螺丝式:把螺丝全打掉
2、 卡扣式:用刀片或直尺
3、 下拉式:先打掉下面的螺丝再向下拉
二、 改高压板
去掉原高压部分,用新的代替——通用高压板。
1、 工作条件:(接口)
(1) VCC(12V——19V)+GND(电容负极)
VCC——保险、电容
(2) ENA或ON/OFF或SW——开关控制
(3) ADJ或DIM或BRGHT——亮度调节
2、 类型:
单灯(大小口) 改的几灯,灯管必须接满,否则保护,一般灯管大概8W
双灯(大小口)
四灯(大小口)
六灯(大小口)
三、 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
A:十六点现象
1、 指示灯不亮
① 电源部分
② 驱动板
③ 按键板本身
2、 指示灯亮一下后就怎么也不亮了
① 高压板
② 驱动板
③ 屏(少数)
④ 有短路(电源板或高压板)
3、 指示灯亮,有图像但迅速灭掉
① 高压板加灯管
② 过流保护
4、 指示灯亮,有图像显示,过一会灭掉
① 高压板
② 虚焊
③ 灯管漏电
5、 指示灯不停的闪,怎么也没有图像显示
① 高压板
② 板子(电源板)有轻微短路(电容鼓包)
③ 驱动管(场管)击穿
④ 驱动板
6、 开机白屏
① 屏供电引起(短路、开路、没有)
② 屏自身引起
③ 驱动板
7、 开机红屏
① 灯管
② 屏供电
8、 各式各样的花屏
① 驱动板
② 屏
③ VGA线
④ 屏线
9、 移动的亮线
① 驱动板
② 屏
10、开机有图像显示,不停闪屏
① 三星T190典型的按键板漏电
② 接触性不良(屏线接口)
11、自动跳出菜单
① 按键板漏电
② 驱动板
12、显示超出频率范围
① 驱动板
13、开机之后显示器里有响声
① 灯管
② 变压器
③ 少部分开关管
14、屏幕的亮线
① 屏
② 驱动板
15、水波纹、抖屏
① 有点麻烦,滤波电路有问题
② 供电不稳
③ 排线接触不好
16、菜单失灵
① 按键板
② 驱动板
B:指示灯信号—7种状态
1、指示灯不亮
① 电源部分
② 驱动板
③ 按键板本身
2、指示灯常亮(在有/无图像情况下进行)
(1)指示灯常亮
无图像:
① 高压板
② 驱动板
③ 逻辑板
(2)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
有图像:
①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3)指示灯不停的闪
一般无图像:
① 电容鼓包(三星943NW)
② 驱动板
③ 高压板
(4)指示灯从一种颜色的亮跳到另一种颜色
有图:
① 高压保护
无图:
① 高压板
(5)指示灯从不停的闪到常亮
有图:
① 电路启动慢,可能电容鼓包
无图:
① 可能任何问题
(6)指示灯从不停的闪到不亮
① 可能任何问题
四、PWM芯片引脚定义
1、OB2269PWM芯片引脚定义
① ——GND 接地
② ——FB 反馈信号输入
③ ——VIN 启动电压输入
④ ——RI 振荡电阻连接
⑤ ——RT 过压检测,过压保护
⑥ ——SENSE 过流保护
⑦ ——VDD 工作电压输入
⑧ ——GATE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
2、FAN7601 PWM芯片引脚定义
① ——VSTR 启动电压输入端
② ——CS/FB 反馈端
③ ——AICH/SS 闭锁控制
④ ——RT/CT 振荡阻容建外接端
⑤ ——GND 接地
⑥ ——OUT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⑦ ——VCC 工作电压输入端
⑧ ——VREF 5V基准电压端
五、快速判断屏接口
每对信号线之间有100Ω电阻相匹配(屏上,即逻辑板上)
四个为单六,五个为单八,八个为双六,十个为双八
负在前,正在后,时钟在二加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