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无复位电压

楼主(2010-10-11):
一775主板,其他供电正常,有时钟,就是PCIA15脚无复位电压,如何解决?
顺便说一下,南桥比较烫手.PCI的复位信号是有南桥提供的,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供电时钟正常,且PG信号到南桥,那你可以换桥试一下。

网友:
换桥成本太高,客户不同意,还不如换主板呢

网友:
南桥烫手,应该看南桥供电是不是正常,以及南桥控制的芯片是否不正常。

网友:
打一下PCI的AD线。判断一下。。

网友:
南桥基本上挂了。。。。从新值球看看,不行就跟换

网友:
换桥不如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