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给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1):
IBM X31
经常死机,黑屏,电源灯亮。本来昨天拿去华强北给人修的 ,但是去到哪里,他们用电源直接开机的时候,怎么试都不会死机,去了几家维修店都一样,一直没有死过,气晕了。然后他们说这样没办法修,我失望的拿回去去用,结果又死机了,突然屏幕一黑,死机了,重启又好,我开始怀疑电源有问题,我家里还有一个也是16V的,用上去,情况还是一样,电源没问题~
自己拆过,测试过,C683的电压都是1.2V很正常。。MAX1845 旁边的2个电容的电压也正常上面一个是1.0V 下面一个是1.2V正常,应该不会是MAX1845坏了吧,如果是的话,就不能开机了!
因为本本是收回来的,开始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开机屏幕是黑屏的,跟死机的情况差不多 屏幕是不显示的!
结果自己拆出来清洗一下就可以开机了,就出现现在死机的问题!真晕,2条内存,试过用一条,换过另一条,情况还是一样,
硬盘也换过
现在拿去修也不能修,去到又没问题,汗!

网友:
   你既然知道通病就换掉这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