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触发掉电(显卡主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0-10-11):
IBM T41 触发掉电(显卡主供电对地短路)

一台IBM T41的机器  触发后电流不上升马上掉到0.01MA。。。
量显卡主供电对地值为0,没有找到点位图、论坛上的那个T41点位图和我T40的一模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拆了几个电容、1845、D45、Q40、、依旧短路、、、恒流源、、0.7V烧、、电流跑到将近1A、、、摸遍全板、、没有发烫的地方(确切的说是没有发热的地方)、、摸了半天、手都麻了、、、怒 、、、恒流源1.0V、电流跑到3A多、、、、、依旧冰凉、、、

另外、CPU座下面的那个C597以前装反了、、、这个电容是给VCCCPUIO滤波的、、、

求解。。。。。

网友:
把显卡摘了吧,可能直接一坨锡接地了,阻抗为0,所以无发烫

网友:
大电流不经过原件就不发烫了,如果是供电脚外部直接接地芯片肯定不会发烫了

网友:
呵呵  那笔记本一直是我们公司修  所以没有考虑显卡连锡的问题     后来得知那客户自己用风筒吹过显卡、、囧………………

以上两位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