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D2400PRO求助。

楼主(2010-10-11):
今天修了一块盈通HD2400PRO的显卡,故障现像是开机不显主板也不报警,测试卡停在66,新手也没什么思路于是就先测电阻,测电压。
这块显卡背面有二个1117其中一个测得输出电压过低才零点几伏。图中1号圈。跑电路到图中2号圈处为A005管,图中3号圈处为二个相同型号的管子,因为手中找不到相同的管子于是从3号圈处拆了一个换到2号圈处,通电能正常显示。请问这种A005管子有没有可替换的型号,再一个图中3号圈中的二个A005是什么作用。

网友:
以本人显卡经验认为:一擦,二焊,三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