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板跑3C显示盈通几个字就死到哪里不动

楼主(2010-10-11):
盈通945板跑3C显示盈通几个字就死到哪里不动,BIOS也刷过,请高手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CPU有没有换过

网友:
换个,,我这里有几块板就是这样的。说下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断电后放电,而且放电的时间比较长才行。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只有请高手解释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同样的945板,也是跑3C档在LOGO处,BIOS也刷过,还是在LOGO去死机,最后看到论坛中有其他板维修,拆掉声卡跑完显示正常;我也试着拆掉声卡后修复(最后换声卡搞掂),楼主可以试着拆掉声卡/网卡看看

网友:
这是当LOGO      刷BIOS     换IO

网友:
擦.... 百分之70是 北桥 虚焊.  用手压住北桥.然后开机.再看能不能过.不行 .再 刷 BIOS . 换I/O

网友:
貌似好像不是什么北桥、BIOS、、、、、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本人碰到类似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虚焊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