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主板865G-M8(ECS代工)主板不跑

楼主(2010-10-11):
测CPU主供电 时钟 复位电压 PG 电压均正常,复位开关也有3V3电压,短接复位开关,全板不复位.的,电 北桥 内存 AGP供电正常,请问如何修?

网友:
烧烤CPU底座

网友:
有个假复位。复位不动。按上电时序修复位。南桥收到VCORE PWRGD  和PWROK后发出PCIRST#

网友:
精英板就鸟样,加焊U座吧,我碰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方正的

网友:
8100C的网卡容易坏,测一下网卡第12脚的供电对否?

网友:
精英板就鸟样,加焊U座吧,我碰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方正的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焊U就好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VSB

网友:
2.V正常  还会是哪故障

网友:
精英主板不跑码,先刷BIOS,再加焊CPU底座

网友:
先刷BIOS,再加焊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