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 跑 EB A1

楼主(2010-10-11):
主板只有这个型号 hannstar  2快775接口 E5310 双核CPU
客户说国庆放假关机 7天后 就无法开机
拆开机器I/O处有回潮   I/O明显烧了 I/O 3 VSB板层都烧断路  PSON板层也烧断路 换了W83627DHG 飞2条线 上CPU 内存 跑EB A1         【虽然是 775CPU 2代内存 但是和普通不一样防呆口不一样 是不是还是按照普通的接口定义去修吗  还是 比如说内存238PING3V正常 184无电压 又不敢却认】 修过服务器的说下你们的意见 谢谢

网友:
不好查啊 2代按理说184 1.8V  这块主板 184都无穷大  旁边有PWM电路2.V 通内存 120 121那边 估计是核心电压 高了0.2V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不兼容啊,服务器主板多用的是ECC内存,普通内存上不去的

网友:
不兼容不可能的   以前都这个内存 不是外加的 要是外加兼容还可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服务器主板要用ECC的内存,确认你使用的是ECC内存,服务器DDR2接口定义与普通的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