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N8P-C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10-11):
测CPU主供电 时钟 复位电压 PG 电压均正常,复位开关也有3V3电压,短接复位开关,复位正常,不跑码,刷BIOS也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换过U吗。
I/O也可能

网友:
楼主就这么确定你刷的BIOS是对的

网友:
k8的主板,会不会是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换过U吗。
I/O也可能
引用 网友A:

暂时找不到相同IO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板上假负载测有CPU复位与PG的话,先刷BIOS刷了不行加焊桥

网友:
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测量一下桥周边的组织,稍微偏低,加焊桥芯片(如果是合体桥的话想都不用想就加焊一下,绝对o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