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修内存 五条修好一条!!!!

楼主(2010-10-11):
昨天修的内存一条是没有焊好加焊一下一测过了,心情激动啊!圣母玛利亚,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基地!
修了三条,今天仔细全是修过的,补位条,晕死,,就是这三根补位条气死我了,                                                                                                    ,
我有好几个疑问?
1、用烙铁拖焊时候,真的不好拖焊,请问兄弟们有什么高招?
2、怎么才能判别是内存的SPD坏?
3、补位条能修不?
4、取掉第二面的一个颗粒能不能开机?
5、用母条带不亮的内存是哪里的问题?
请各位兄弟姐妹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5、用母条带不亮的内存是哪里的问题? 如果是 865GV的主板带的话  是SPD 问题
4、取掉第二面的一个颗粒能不能开机 用 865GV 可以的
3、补位条能修不? 能修是能修  方正我是不会

网友:
威刚的假货最多,我看你那两根威刚的就是假货!!
补位也能修呀!自己多在论坛里看看贴吧!

网友:
修内存技术的很大成分上是较好焊功

网友:
1、用烙铁拖焊时候,真的不好拖焊,请问兄弟们有什么高招?
涂上大量焊膏,用刀头向一个方向拖,嘿嘿,你烙铁功好就可以拖成一个都不连。烙铁功不是很好,拖到最后就只有两三个脚连在一起了。用吸锡线吸一下就ok了.

网友:
多焊,自然就掌握诀窍了,锡线用带松香的,不用外加焊膏,感觉不这么流了再加锡

网友:
买个好的 白光就可以哦,你不要说在路边买的价格在10-20米一个的烙铁就搞维修哦。

网友:
我用十几的温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