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学内存1代RST测试全过,点不亮如何下手

楼主(2010-10-11):
在网上找的资料;用845GV主扳,128的母条擦第一个槽,点不亮的内存擦第二个擦槽,能进系统能认条,RST 是用硬盘版的,进去测试全过 ,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点评):
没有用,还是颗粒坏道检查不够严格,有漏网之鱼

网友:
可能是SPD问题吧 ,刷SPD

网友:
谢谢指点啊,那用什么软件再测试呢,那根条有点受潮清洗加焊好了,狂汗

网友:
早就说了,RST PRO3 充其量也就能搞掉一扫描就出坏道的破内存,业余杀内存还可以。

要把内存做好,还是要花工夫的。要投资哦。

看我的那篇文章。阁下杀内存的功底如何,进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2439-1-1.html

里面的9条你只要多一条这样的技术,绝对OK,猛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维修花时间是肯定的,但是内存投资,硬件上没有什么特殊需要的吧,普通维修的仪器就够了。那投资从何下手,恳请指点

网友(点评):
有老师指导,3天到一个星期,直接秒杀大 部分破内存,

网友:
有老师指导,3天到一个星期,直接秒杀大 部分破内存,

如果你只是搞普通的维修--也就是 一扫描就出坏道的破内存,投资不到500,直接秒杀掉这些破内存。 一个主板,一个烙铁,风台一个就可以哦。

对于高难度的破内存是要投资的,要出人头地,技高一等, 内存的维修金华就在于-- 带不动,PCB故障的维修,降位补未条,不进软件,软件爆错,全部扫描坏道,或者部分坏道,等等疑难故障。
  这个不是投资的问题,其他自己考虑。。。。我就不说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安哥的热心回复 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谢谢安哥的热心回复 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技高一等,必须突破 难度高的破内存, 一扫描就知道坏道的破内存, 说老实话修理好也太没有什么成就感。没意思。
那些稍微难一点技术不会有人放出来在网络上的。永远不会有人放出来的。

想要突破只有3个办法。 靠自己。或者找个师傅带一下。或者到工厂去混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稍微难一点技术不会有人放出来在网络上的。永远不会有人放出来的。

绝对正确!
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绝对没人愿意说出来!
就像安信放出RST PRO3那样!后悔吧!
杀内存~主要还是工具与耐心!最简单的单纯靠温度就能杀很多内存,大家有没有想到?

网友:
高手如云啊。。。。小弟最近在学电脑维修,发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电源,主板,内存,笔记本都在学,没有系统的,而且店里实践的也少,我这里偏找个稍微有点实力的师傅也难。自己之前高过1年家电,8年的手机。对维修还是有感情的。就是现在不靠这个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