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开机不显

楼主(2010-10-11):
以前是花屏,做显卡故障不显了。求思路

网友:
先看板子有变形或掉件没,如果没有继续做显卡

网友:
现在的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这么多朋友有这个问题呀
bios 重写下,很多都会好的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做一下吧  如果电流表能过内存的话

网友:
一个是显卡做坏了 一个是掉了零件

网友:
估计是显卡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