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保护隔离电路布导通

楼主(2010-10-11):
一台1425没有待机电压,经检测是公共端电压不导通。求思路。

网友:
描述一下你做了哪些检查

网友:
那你就从接口开始跑,看哪里没通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保护隔离电路MOS管G极是KBC控制的,换了KBC还是不行

网友:
KBC 的所需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