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 G41

楼主(2010-10-11):
梅捷主板G31 G41 有复位不跑码!
请教修过的人说说他的通病! 人为损坏的不算!
通病
主板

网友:
接触梅毒板虽然比较多,自己也在用,但没遇到过,貌似梅捷的板痛病很少。
无边无际
你真历害还能接到梅毒的板子

网友:
3楼的精神可嘉,资料共享 谢谢你哟

网友:
没有什么通病不通病的,做维修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查查时钟吧,跟他关系应该大点

网友:
今天一个G31的 吹吹北桥好了...

网友:
不跑码没什么通病的查总线 刷BIOS吧。搞得最多 的就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我觉得945或是之后的主板南桥虚焊的也蛮多。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加焊北桥

网友:
先刷BIOS,如果还没有好的话,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