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只连电源板测试吗?

楼主(2010-10-11):
联想的液晶。按开关没有反应。打开之后。开关管坏了。换过了。电源板输入。12V。与5V。我想请问。只连电源板可以测试这些电压是否正常吗
联想

网友:
当然可以啊,插上电就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
可以的呀,,,这样可以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只要一接上220V就会有12V 跟5V输出的了,如果没输出就是电源板有故障。

网友:
如楼上所说,可以的,也可以在12V或5V接一个摩托车用的12V或6V灯珠就更直观了。

网友:
楼上好办法!!!

网友:
这样就想通了。要不然开关键上的待机电压怎么有呀。现在 我的那个板子。开关管坏了。可IC是203D6.找不到可以带换了。回来买个IC来说维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