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景9500GT黑屏

楼主(2010-10-11):
有一块迅景9500G和显卡,刚开始是点不亮,一看是两个电容坏了,换好以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但一装上驱动一进系统就黑屏,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删掉,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求思路!!!!

网友:
核心 脱焊了

网友:
加焊GPU?还是要换?

网友:
先加焊GPU,不行重植。最后才考虑更换GPU。

网友:
打AD线值看看

网友:
请打AD线值是指量什么地方?

网友:
打GPU数据线值正常就先刷BIOS 再加焊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GPU与主板的数据线,还是GPU与显存的数据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