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元器件

楼主(2010-10-11):
电源上的RJ元器件是什么东东?阻值为0?

网友:
不是吧,名字这么威猛,这个都不知道,起保险作用的0欧电阻呵

网友:
一般做跳线用

网友:
RJ是金属膜电阻,T-碳膜、H-合成碳膜、S-有机实心、N-无机实心、J-金属膜、Y-氮化膜、C-沉积膜、I-玻璃釉膜、X-线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