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调校与使用的要领

楼主(2010-10-11):
示波器是电子设备维修中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是在电子设备带有疑难杂症的情况下要正确分析和定位故障点,示波器就是必不可少的测量工具,示波器主要功能是将电子线路中的电子波形在示波器X轴和Y轴的座标上显示,显示是一块8X10格的显示屏,电子波形缩小时是一个点;通过示波器上X轴的时间调节开关(T/DIV)将信号波形在X轴上放大, 通过示波器上Y轴的信号幅度调节开关(V/DIV)将信号波形在Y轴上放大.时间,信号幅度开关调节要合适:使信号波形显示最大但不溢出.使用示波器要熟悉示波器上的一些主要操作开关,才能使用示波器对各种设备进行测试。示波器初次使用或使用时间长了还必须对示波器进行调校。需掌握的开关及作用:
1扫描时间选择开关(X轴)T/DIV——时间显示
2灵敏度选择开关(Y轴)V/DIV——信号幅度显示
3触发方式开关 —— 一 般放在自动
4光标上下左右调节钮放在中间
5波形稳定调节钮放在中间
6合适调节扫描时间,灵敏度选择开关使显示的波形在屏上显示最大且不溢出。
7根据波形所占据显示屏上的格数,对应XY轴选择开关刻度读取数据
示波器的自校:
1   将电源开关放在开的位置(电源指示灯亮)
2   调节亮度聚焦旋纽合适
3   光标上下左右调节钮放在中间
4   波形稳定调节钮放在中间(LEVEL)
5   触发方式开关放在自动
6   通道选择放在CH1
7   将Y轴上的灵敏度选择开关V/DIV放在50MV微调钮放在校正
8   将X轴上的扫描时间选择开关T/DIV放在0。1MS,微调钮放在校正
9   波形显示放在AC
10   将测试棒衰减开关放在X1接入CHI插座,黄鱼钳接地,探极接入测试信号输出端
11  微调上下左右光标,使波形居中读出数据(0。05VX4格=0。2V)1MSX10格=10MS (F=1/T=1000HZ=1K)
如能对上面说的理解了会做示波器的自校了那么你就学会了使用示波器,以上是教学生的通用性教学法。适合任何示波器。

网友:
这个学习过程二课时,一节课讲解,一节课操练,实际上用不了一节课,大多数学员都能掌握,接下来你可以自己试着测试其它电路的波形,当你能独立的检测波形并能读出数据那就表明你已经掌握了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今天公司刚买了个示波器,正需要,下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