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网卡和USB的金属壳不对地

楼主(2010-10-11):
刚收的一块精英945GC,插电诊断卡无待机电压,包网卡和USB的金属壳不对地,估计被雷打过,不知道如何下手,感觉很奇怪,怎么会不对地呢,来高人解答

网友:
有的主板网卡和USB的金属都是没有接地的 属于正常

网友:
很正常  呀

网友:
你自己把金属外壳焊到地不就行了。
以前修过一片IWILL 845GL的主板,USB口不能用,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有供电,但是地线和外壳接在一起,却没有接到地线上去。插上USB光电鼠标,不亮线灯。后来是把地线焊好了才能用的。

网友:
无待机电压先打一下PCI A14的对地值,如果有短路先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如果有短路南桥挂,如果无短路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