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焊接

楼主(2010-10-11):
I/O芯片焊接  请问下主板的针脚少了一个,有没什么方法补救?
还有I/O的焊接方法

网友:
查下资料看看主板那个针脚是本来就没有。还是掉了。看通到哪里。拉根线吧。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是用刀片刮开电路板,飞根线过去

网友:
如果是空脚的话  可以不管  如不是 那就只有跟线了

网友:
IT8712  的I/O  有没资料图?  谢谢

网友:
看连到哪的,飞根线就行了

网友:
空脚的可以忽略,反之,需要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线与掉的焊盘相连。如果的有话就补线

网友:
*脏话*,那还不简单吗?看一下图纸是NC的话就不用管,若不是看线路到哪儿,就搭一根线不就ok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