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0-10-11):
上次修了个三星943NW亮下就黑屏,换通用高压板后正常。今天又送来个这型号机子,故障也是这现象,不想再换通用高压板了,查资料知是高压部分起保护了,其驱动控制驱动芯片型号是OZ9938,怀疑是其芯片误保护,高手指教一下怎样去掉这个芯片的保护?

网友:
是闪一下就黑了吧?l确定灯管是好的话,十有八九就是高压线圈坏了,,,很常见,

网友:
有没有试过灯管是好还是坏的,如果是坏了,就只能老实的拆屏换管吧

网友:
不要想着去保护,  找出原因更重要。

网友:
大多 高压包坏了

网友:
都能亮机  灯管应该没事   高压线圈漏电或者OZ9938坏很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压器坏了,捡钱的活,没听说过吗?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就好了,去保护有时是不行的!

网友:
高压条损坏的典型故障:
A。开机图像一亮即灭(指示灯正常)
B。屏幕上有暗影
C。图像不定时黑屏(图像不定时,时有时无)
这种情况。高压条的容易虚焊。加一下焊就好了。。看看高压输出管呀是否坏,,等。。升压变压器。。加一焊。一定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微处理集成电路坏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这款。电容易鼓包。

网友:
三星的 高压 变压 器  爱坏    或者 虚焊  加 焊  下

网友:
OZ9938的PIN3:定时 当VSEN脚PIN的电压达到3.0V时,PIN3的IC内部开关被打开,一个为3.0uA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当CTIMR电压达到3V时,IC启动内部的保护功能,这时IC就被关闭,通过选择电容的值应可以确定IC被保护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通过将PIN3接地除去保护 。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都有可能,最好把问题确定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款机器  修了很长时间  开始换了个电容C618\C612  但过些时间问题依旧  最后还是换了高压板   原厂已经生产了  改进的高压板了  你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亮一下就灭--应该是高压线圈的问题。(还有灯管虚焊--比较少)。oZ9938坏了,应该是不亮-一直暗屏吧!

网友:
换变压器吧

网友:
去保护只能解决当时的故障, 但如果作为修高压板的方法是可行的.

去掉保护后,变质的元件会发热,冒烟. 给维修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