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F6100 主板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0-10-11):
映泰 GF6100   主板 不装显卡驱动可以用  装好了就进不了系统了 还会蓝屏  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换块显卡试下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     北桥我再上面加了个风扇就可以用时间长点  不加的话一下就关机了

网友:
是的  显卡的问题  曾遇过

网友:
  集成的显卡也会坏的吗   北桥的温度很高   用半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试吧。集成显卡 都会使用一定量的内存做为显存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换了内存装显卡驱动还是一样   装上显卡驱动关机再开又开不了 了   要的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楼主恭喜你桥挂了 加片独立显卡吧

网友:
我的桥温度高了就用不了了   加了风扇在上面对着桥吹就能用久点

网友:
既然知道是北桥温度高了,那就先解决温度的问题啊,换个大点的CPU风扇,也许会好点。

网友:
换条内存,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桥空焊了,桥散热处理好一些,不行的话就只能加焊桥了

网友:
昨天 接的映泰6100-am2,不跑码,风枪吹北桥无果,不得已又还给客户了%…… 可是在我手上偶尔跑过一次码,好纠结啊

网友:
好好想吧!没招了我建议你把ic换了,要不所有的晶振都换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