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31TU 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0-10-11):
是个二修本,上家换了个屏,加焊了北桥,上家说要换板所以客户拿来我 这。。。拿到后看了 一下,先把北桥换了。。。客户说是摔了,屏碎了。。。现在能开机,电流上到0.46左右。。上网本机器电流应该是 多少的??机器配置为----INTEL1.6---QG82945GSE---NH82801GBM...谢谢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各位帮帮忙。。。一点头绪都 没。。。加焊CPU也不 行。。。电压也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