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inspiron 6000的密码怎么解啊

楼主(2010-10-11):
请问DELL inspiron 6000的密码怎么解啊?

网友:
问问戴尔的客服 打800免费电话

网友:
发服务代码上来,可以解。

网友:
这几天没上线,小弟学笔记本维修时间不长,笔记本解密不多,这款DELL笔记本的具体解密方法是什么啊?问客服有用吗?客户说没有设置密码,无缘无故就要输入密码。。。这款是迅驰的本本,是不是找个同型号的资料刷一下密码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BIOS文件读出,再用软件(ULTREDIT )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了。。。可惜的是客户那天下班前拿走了。。。。没经验亏大了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 这个问题 没软件  现在努力发帖赚钱

网友:
论坛里有解密工具,下载后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