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asklist命令

楼主(2010-10-11):
  Tasklist命令用来显示运行在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上的所有进程,带有多个执行参数。

  使用格式
  Tasklist [/S system [/U username [/P [password]]]] [/M [module] | /SVC | /V] [/FI filter] [/FO format] [/NH]

  参数含义
  /S system 指定连接到的远程系统。

  /U [domain\]user 指定使用哪个用户执行这个命令。

  /P [password] 为指定的用户指定密码。

  /M [module] 列出调用指定的DLL模块的所有进程。如果没有指定模块名,显示每个进程加载的所有模块。

  /SVC 显示每个进程中的服务。

  /V 显示详细信息。

  /FI filter 显示一系列符合筛选器指定的进程。

  /FO format 指定输出格式,有效值:TABLE、LIST、CSV。

  /NH 指定输出中不显示栏目标题。只对TABLE和CSV格式有效。

  应用实例。
  1.查看本机进程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Tasklist命令即可显示本机的所有进程(图1)。本机的显示结果由5部分组成:图像名(进程名)、PID、会话名、会话#和内存使用。

  2.查看远程系统的进程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Tasklist /s 218.22.123.26 /u jtdd /p 12345678”(不包括引号)即可查看到IP地址为218.22.123.26的远程系统的进程(图2)。其中/s参数后的“218.22.123.26”指要查看的远程系统的IP地址,/u后的“jtdd”指Tasklist命令使用的用户账号,它必须是远程系统上的一个合法账号,/p后的“12345678”指jtdd账号的密码。
  注意:使用Tasklist命令查看远程系统的进程时,需要远程机器的RPC服务的支持,否则,该命令不能正常使用。

  3.查看系统进程提供的服务
  Tasklist命令不但可以查看系统进程,而且还可以查看每个进程提供的服务。如查看本机进程SVCHOST.EXE提供的服务,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Tasklist /svc”命令即可(图3)。你会惊奇地发现,有4个SVCHOST.EXE进程,而总共有二十几项服务使用这个进程。
  对于远程系统来说,查看系统服务也很简单,使用“Tasklist /s 218.22.123.26 /u jtdd /p 12345678 /svc”命令,就可以查看IP地址为218.22.123.26的远程系统进程所提供的服务。

  4.查看调用DLL模块文件的进程列表
  要查看本地系统中哪些进程调用了shell32.dll模块文件,只需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Tasklist /m shell32.dll”即可显示这些进程的列表。

  5.使用筛选器查找指定的进程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TASKLIST /FI "USERNAME ne NT AUTHORITY\SYSTEM" /FI "STATUS eq running”,就可以列出系统中正在运行的非SYSTEM状态的所有进程。其中“/FI”为筛选器参数,“ne”和“eq”为关系运算符“不相等”和“相等”。

  小提示
  谈到“Tasklist”命令,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孪生兄弟“Taskkill”命令,顾名思义,它是用来关掉进程的。
  要关掉本机的notepad.exe进程,有两种方法:
  1.先使用Tasklist查找它的PID,假设系统显示本机notepad.exe进程的PID值为1132,然后运行“Taskkill /pid 1132”命令即可。其中“/pid”参数后面是要终止进程的PID值。
  2.直接运行“Taskkill /IM notepad.exe”命令,其中“/IM”参数后面为进程的图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