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屏暗,求救中!!!!!!!!!

楼主(2010-10-11):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70说上家修过没修好,接手开机屏暗,心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先留下,拆机看,高压已经换掉了,那就该通用高压了,开机一看,还是屏暗,开始量电压:19V、3.3、3.3、0V。按常理说工作条件满足了应该要亮的,可怎么不亮呢,又换了个高压,还是不亮,屏是好的,换到其他机器上都完全没问题,希望大虾指点招!!!!!!!!!!

网友:
怎么都没人指点啊,客户明天就要 ,大家给点思路啊

网友:
,换了高压条。ADJ不要接。。

网友:
估计是改高压板没有改好。高压板是5v还是19V》?

网友:
高压条从新改一个应该就会OK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用你改的高压外接单点下这个屏的灯管。

网友:
重新再改一个高压板吧 说实话 没有修不好的屏暗 只要条件满足没有那么怪的问题 细心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v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改了好几个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一会试下

网友:
接错线了吧

网友:
还是高压没改对吧,你看看开机时, 屏有供电么!

网友:
屏肯定有供电的,都有图案

网友:
哈哈,解决了,重新改个5V高压就OK了

网友:
19v的供电,你接了个5v的修好了?不解

网友:
高压分5v高压和19v高压,通用高压只要有供电,地,开启信号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重新换了个5V高压,19V该5V的

网友:
三星的没见过五伏的高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