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烧录器的疑惑(在线等)

楼主(2010-10-11):
发现大家很多在液晶显示器都用到了 液晶显示器的烧录器    但是小生有一些不明白   烧录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   一般我们修显示器驱动板坏了就换个通用驱动板就行了 但是我发现
通用驱动板也有自己的烧录软件 这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是通用版他还要烧录什么呢
还有我们一般说的烧录和刷MCU一样吗
比如MCU是MVSON  MTV312MV64    我在网上搜了下 没有这个MCU的烧录软件啊

求助各位高手
我买了EP1300烧录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用板就是能根据用户需要写入不同程序,用到不同的屏上。
不是指万能板,不写程序就叫通用板。
烧录液晶的程序要看什么方案,跟写EEPROM和BIOS还是有所不同的。
你都不知道要用什么,买那个东西做什么?

网友:
刷MCU跟根不同的图像处理芯片 选不同的软件你的是MTV的芯片就找刷MTV的软件。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通用版都不用刷mcu的。
有几个跳线可以选择上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