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掉电保护

楼主(2010-10-11):
接了一台T40掉电,插电源待机电流为0.03    量3.3V 和5V正常输出。 按触发建后,电流上到0.5 左右,瞬间就掉下来了,待机变成0。01 ,
触发掉电后量3.3和5v都变成0.几V了。MAX1631的 SHDN  ON3  ON5 等都被拉低,VL5V 也没有了。
待机变成0.01时,要重插一下电源头才能再次触发。
反复触发量板上的供电都产生了。也没有供到有明显的短路。

转头量EC的工作条件,有些信号也是触发前正常,掉电后就不正常。走了不了弯路,过程就略了.....然后上基地看了一下,

发现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24901-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html

贴子最后说的就是短接温控IC,MAX1989的1脚和2脚可以不掉电。。我就查温控IC。 发现温控IC 1 2脚,还有5 6脚都是直接通的的。拿过来料板量,都是不短路的。将温控IC取下,量板上焊盘,1 2脚已经不短了,但5 6脚还是直接通。将5 6 脚相连电容C37取下,还是直接通。我也不管了,从新换一个MAX1989上去。居然不掉电也显示了,进系统也不报错。那么此机就修复了。5 6脚是进显卡的,应该是检测显卡温度的吧。也不知道为什么短路了也没事,跟上贴不同的就是,我修的这台是1989损坏,导致1 2脚相连,所以掉电。至于5 6脚,是显卡坏了吧,但还能正常使用。

第一次发经验贴,以前发的都是求助贴。有不对的地方,望指教。最后感谢ID为:369275629这位同学。是他的贴子提供了思路。。

网友:
修好了,不错啊。关键是要思路啊!

网友:
奇怪了呀,现卡短路也能开机

网友:
可能是显卡温控部份坏了吧,具体的我没有去查,,当时能显,最怕的就是报错,,IBM的机器,动不动就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