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DP-S8投影仪出现亮带的故障

楼主(2010-10-11):
东芝TDP-S8投影仪出现竖起一条亮带的故障,出现此故障的时候用手轻拍就会消失,有时稍微用劲拍就会消失,有时会移到左边,有时轻拍又会移到右边,不是固定在一边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这问题,根本不算问题,简单到不得了。这都是维修PRJ的基本常识。告诉你处理方法吧。将主板拆出来,再重装上去就行了,注意点主板和DMD板的那一排扣,装好点,问题就解决了。顺便说一下,S8因为设计上有点问题,色轮检测板容易进灰尘,导致会闪屏,变黑白画面,自动关机等等的问题。最好顺便将色轮上的检测板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