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00加电不亮,示波器应用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0-10-11):
宏基3600,加电不亮,各电压正常,加电到0.63A,不动!买了台示波器,但确实不知道是否正常,望兄弟师傅们给点建议!
说明下,第一二幅是ADS#,第三幅是BIOS  CS#,第四五幅是LPC_FRAME#

网友:
怎么没人发表半点意见啊!!

网友:
用示波器的人少吧
好多修机都不用那些东西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蛮牛的!多少兆的?

网友:
ADS1102CA安泰信

网友:
CPU没过吧,换个试下先

网友:
测了下时钟的SDATA信号,正常机器会有三次波形跳变,而现在这台机器只有一次,问题会在哪里呢?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