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旭日120经典故障求解,维修陷入困境。

楼主(2010-10-11):
旭日120,待机0.036A,开机电流跑到0.49A,定在这里,查2.5V 1.8V 1.0V有 ,北桥热,CPU无供电,求思路。CPU电源管理芯片MAX1907加焊过了,就差没换掉试试了,拿掉CPU 电流0.35A.

成功修复!是CPU供电的保险丝烧坏 6.5A的,换上OK!

网友:
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满足了就换芯片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芯片边上有个小电容坏的吧! 以前修过这样的!

网友(点评):
请给讲一下是什么电容能够影响工作条件

网友:
具体哪个小电容  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
换了芯片试试。

网友:
下个图先啊,图都不会看怎么修,EN信号有没有,供电有没有,反馋有没有,瞬间有没有CPU电压出来,测电感,打电感对地值,上下管有无问题?如果你这些都不会,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
19V到CPU供电的MOS管之间的6.5A保险烧掉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