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通电风扇就转维修

楼主(2010-10-11):
长城电源通电风扇就转,且各电压都正常,上板时可以正常使用,但关机后电源还在工作,这现象是绿线短接了。维修:拆开电源,在绿线的附近查找这个晶体二极管 ,然后把万能表打到二极管档,测量这些晶体二极管是否相通,相通的就是坏,直接换就OK了。本人维修两个这样的电源了。

网友:
还有电容短路的,那个102的

网友:
能这样坏的电源真不多

网友:
本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是因电源外壳变形,外壳往里收,绿线焊脚留的太长,造成绿线直接接地,剪短绿线过长的焊脚就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少见...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长城的不好修,有一个也是转一下就停,把电容、开关管、整流管、393、494换过一遍都不行,原件都是在正常使用的长城下拆下来的。

网友:
没碰上这样的毛病,二极管击穿相当于绿黑线短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现像,但测完了二极管没有一个是坏的,电容一个个代换也没用,就是把绿线接地再断开他就正常了,但是重新断完电去再开双是直接启动了。想不出还有哪会出问题了,7500,339都代换过了

网友:
长城的基本上都是标准电路,不会不好修,台达,全汉的有的电路比较特殊,经常用场管

网友:
开机线短路问题

网友:
从未遇到此类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没有分析哈是那个电路出现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