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5GC-MX主板跑1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1):
一华硕P5GC-MX主板跑13,是什么问题?
华硕

网友:
不能明目的看诊断卡代码 起码要去测量下 各个供电正常不 13一般是检显卡

网友:
这个代码,13。41,表明,方BIOS有问题。。量BIOS,VCC,时钟,复位,量23脚,帧信号,3V。测13脚,14脚,15脚,17脚,对地阻值,相差20欧。正常话,刷BIOS。。换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杀I/O

网友:
跟眷就应该走2A了,在自检显卡了。要是换BIOS,换IO不行的,注意北桥。

网友:
天鼐一笑
的帖子
乱码 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