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鼠标键盘不能用的

楼主(2010-10-11):
IO换了,南桥换了,接口换了,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usb鼠标或键盘也管用吗

网友:
usb鼠标或键盘也不管用吗?

网友:
这样还不行的话,你试着把鼠标键盘接口旁边的排容去掉。试试,用这种方法我修好了好多这种问题

网友:
USB鼠标键盘肯定管用的.1.你先测量下你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可能是电感坏了.2.有好老的主板用单独的晶体来产生时钟的..当看见IO旁边有晶体时要看下晶体是否起震3.把PS/2旁边的电容拿到,再打一值,不行换上拉电阻,PS/2到I/O的线路,不行换I/O.

网友:
大件的你都换了小件的查了没有呀,比如供电 呀 数据线的电感电容电阻有没问题呀,中间有没断线等。

网友:
把你打值的数据写上来。